[笔记本电脑]
联想E425触发0.5A掉电

楼主(2017-07-24):
今天接一台E425 按开机键掉电,拆出主板看了下没发现什么端倪,于是测量各组供电,发现只有CPU电压没有。于是各种条件的查,无意中看到EC处有些异常  , 用镊子拨了下发现有个引脚掉了 。用放大镜一看 原来腐蚀了 ,到这里恍然大悟。原来走弯路了 于是就把EC用刀刮开接了根线 上电亮机。

网友:
修板 先看  在打对地值  这样可以省很多时间

网友:
直接换个 好Io就行了, 把焊盘处理一下,

网友:
果然细心还是有一定的好处啊

网友:
楼主焊接技术不错啊..................................

网友:
脚位小地方腐蚀肉眼没注意难看 是要比较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