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P41-C31 主板跑E0 ,不过内存

楼主(2017-07-24):
MSI   P41-C31 主板跑E0 ,不过内存,   量过内存各电压和时钟都正常,但是复位脚没有电压,CPU和内存是好的,那里出问题?

网友:
你都查出来了。。。复位脚没有电压,,直接按无复位去查找问题。。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问题的!!看看是全板无复位。。还是CPU无复位!!

网友:
内存的SMB总线电压查查,发给北桥的DRAM_PG信号和DRAM_VREF基准电压查查。这些是必须的。否则北桥内置DDR3内存控制器会不工作,就没有内存复位发出。

网友:
核心供电1.5V 正常,  负载供电VTT——DDR 0。75V正常, SPD 3。3V 正常,基准电压0。75V正常,四个时钟电压为0。5V正常,系统管理总线SDA  SCL  分别有3。3V正常,  复位电压为0V,怎样查下去,再查那里?

网友:
是开机就显示E0还是一路跑码变成了E0,这点要分清楚,直接E0有可能北桥挂了。

网友:
E0???不是内存没过吗???或者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