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20上0.25掉电

楼主(2017-07-24):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X220的机器,接上电源上到0.25-0.03-0.00然后还可以触发.全版电压都有,开了很快就掉了.都说BIOS好坏,BIOS重新刷了不行,联想芯片换了也不行.一开B_ON瞬间掉,不知是什么问题.主板没进水没腐蚀,大家帮帮忙看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联想IBM掉电的不好修,上次有台一样的都没搞定,我那个是能亮机掉,BIOS,电容,温控都搞了还是不行,最后就退掉了。换板好像也不是很贵。

网友:
IBM的掉电注意测量F保险及麦拉贴纸下隐藏故障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