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要个BQ737的PDF,联想V580不充电

楼主(2017-07-24):
看到有人发但是没权限下载,或者哪位大神能说一下主要的测量哪几个脚。

一台联想V580短路,短路修好了,插上外接电源适配器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发现外源电源接口的灯不亮(不上电池能开机),且无法给电池充电,在系统里面也检测不到外接电源适配器,看电源管理不管插不插外接电源都一直显示电池放电中,插着电源适配器电量不会掉但是也不会涨,不插外接电源电池电量会慢慢下降,想检测一下充电电路,但是对充电电路不太了解且又没图纸有点无从下手,感觉是外接电源没被检测到所以充电电路没被开启,求教一下各位大神,外接电源是由EC检测的还是充电芯片BQ737检测的?

网友:
首先是隔离保护最前级的P沟道MOS管短路,拆掉MOS管以后发现19V公共点对地短路的,由于没图纸,所以把19V公共点上连着的所有电容一个一个拆下来量,最后发现是一个小电容短路了,换个电容,换个MOS管在把其他电容都焊回去以后就可以开机了,差点想打电话通知客户了,但是测试还是发现了电池充不了电。

网友:
一般由EC去检测 然后告知充电芯片再开启的

网友:
EC是NPCE885GA0DX,谁知道主要检测哪几个脚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