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不触发另类问题

楼主(2017-07-25):
主旨:  联想E425不触发之另类问题
板号: LLW-1 AMD MB 10330-2
故障: 不触发,待机电流0.02
维修分析:
        1. 客户送台联想E425机子,说是不触发,待机电流为0.02
        2. 拆机后发现BIOS处有进液体腐蚀,清理干净后,上电还是一样不触发.

        3. 测量BIOS下方的472排阻,因腐蚀其中1PIN断线,补零件上电压有3.3V到BIOS脚上,但故障还是不触发.

        4. 刷BIOS资料,换BIOS本体,故障依就不触发.
        5. 测量待机芯片(BD95280MUV)无3,5V输出,但是有线性3,5V输出,测量待机EN脚发现无高电位,经查3v_5v_EN无电压,

后经一个电阻更名为S5_ENABLE(此信号后来经查是按开关触发后才发出高电平的)来自于EC芯片,难道EC坏了,论坛上有贴说待机芯片很容易坏是通病,因手上无待机芯片换,只能先放在一边,找找其它地方.
        6. 经查图纸(没有找到此板本PDF,参考10282图纸了),发现S5_ENABLE经排阻上拉到3D3V_AUX_KBC(测量有3.3V).那就给S5_ENABLE飞线强拉到3D3V_AUX_KBC上,通电发现待机3V,5V电压有出来,说明待机芯片是好的(之前拆掉BIOS芯片,也无待机3V,5V电压输出,因此排除BIOS资料不对而引起无3V,5V待机的).
        7. 为什么EC不会发出S5_ENABLE呢,难道EC坏了,手上暂无EC芯片换,就先放一边,再找找其它的.
        8. 实在无技可施时,就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进液晶处,发现R6010是没有零 件直连在一起的,用万用表测量居然是断开的,就补上锡线短接起来,再上电,按开关居然可以触发并电流一路小跑到1.3,屏幕有显了,(到此维修结束,但问题来了)

         讨论:    因为之前处理腐蚀时,测量BIOS第8脚 有3.3V供电,并和R6010的第2脚连在一起的的,

        同时也有测量EC的待机电压3D3V_AUX_KBC是有3.3V电压的.从点位图上可以看到R6010第1脚是3D3V_AUX_KBC(EC待机电压),    第2脚是3D3V_SPI和BIOS第8供电脚 连在一起的.

              为何R6010两脚都有3.3V电压,只是名字不一样,还要直连在一起,才能可以触发上电开机呢,疑惑中..........

 会员4671442元2023-2-14 20:49

e425amd点位 10330-2.rar

网友A:
可惜我看不到图纸,不触发好像容易修一些,待机条件满足,各大供电电路无短路,就能触发了

网友B:
修好就行,有些解释的不清楚哦  。

网友C:
细节决定成败,故障关键在细节,EC没有待机供电肯定不正常。

网友:
我这有两台E420不加电,加焊待机芯片就好,现在没有这个新的待机D95280, 但是拿 到别地就修好了,不知道 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怎么感觉稀里糊涂的就修好了

网友:
你这BIOS不行,刷了电流真不
妹妹

网友D:
大师分析十分详细和具体,有理有据的维修实例了

网友:
有一个脚是供电,另一个脚应该是漏电电压。

网友E:
我修到过e420bios 位置进液的,手术刀刮板,才发现断线,连起来就开机了

网友:
这是一个上拉电压,上拉1脚片选 3脚写保护 7脚暂停 没图纸真是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节决定成败,故障关键在细节,EC没有待机供电肯定不正常。

问题是EC有待机电压啊3D3V_AUX_KB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就行,有些解释的不清楚哦  。

不好意思,我也还在迅维学习中,欢迎加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我看不到图纸,不触发好像容易修一些,待机条件满足,各大供电电路无短路,就能触发了

是啊,没有相同版本的图纸,我也是参考10282的图纸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到过e420bios 位置进液的,手术刀刮板,才发现断线,连起来就开机了

是的,我也是把腐蚀清理了,并刮开防焊漆才看到断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分析十分详细和具体,有理有据的维修实例了

周总,笑话我了,我还要向你学习学习啊,

网友:
连大神都搞不懂的,我们这些水军就更难懂了

网友:
有些真的想不通          想通了就好了

网友:
努力学习,努力发帖,努力回帖,努力挣分

网友F:
进水的有时候修了半天,还是进水的地方坏,只是没注意而已

网友G:
你这个帖子太高端  有些看不懂

网友H:
反正是修好了就好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反正是修好了就好 加分了

谢谢加分,不过有问题能去弄懂了,你就成专家了,加油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帖子太高端  有些看不懂

来迅维网校看看,看多了就懂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来迅维网校看看,看多了就懂了啊,

嗯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的有时候修了半天,还是进水的地方坏,只是没注意而已

维修都是这样子,要细心再细心,练就一双火眼睛睛,

网友:
这个贴子发得有点水平哟!!!!!!

网友:
我这有两台E420不加电,加焊待机芯片就好,

网友:
楼主练就一双火眼精金,实属难得,佩服佩服

网友:
维修好一台笔记本就好比看到了晴天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进水机就是要细心才能找到问题。

网友:
楼主打这么字,发这么多图片给大家分享,一定要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节决定成败,故障关键在细节,EC没有待机供电肯定不正常。

没有短接之前,EC的待机电压有出来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 理论知识一直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