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18维修

楼主(2017-07-25):
收到客户机器 开机外屏显示 内屏不显 拆机擦屏显换屏幕 拆开屏显没有发现坏的地方 更换了 故障还是一样  KBC附近有个开关和同样主板对比 发现不对劲 调到一样的开启 屏幕亮机

网友:
   这开关 很多奇葩问题  一直干显卡

网友:
索尼的好多板子上好像都有一些这种拨片一样的玩意

网友:
这种开关一般没有人为因素 不用调的

网友:
上次拆个索尼机子,碰到这个我都拍照,生怕哪个手贱,拨了没办法还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