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惠普4415s待机不加电

楼主(2017-07-25):
  惠普4415s不加电,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56A,明显偏高,拆机加电源,用手感觉主板原件温度,发现一个PNP型三极管发烫,图纸查阅,发现其为网卡芯片1.8V供电控制管,万用表测起供电输出端C极对地阻值,002欧,短路!拆之,短路无解除,测其负载网卡芯片1.8v供电脚,多处短路,拆掉网卡芯片,短路解除,重新加电,完美亮机,更换网卡芯片,进系统测试,无异常,次机修复!

三星P459 R458图纸.pdf

网友:
不好意思,不太会发帖,误传三星图纸!抱歉!

网友A:
网卡短路,引起的待机电流偏大,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短路,引起的待机电流偏大,是吧、

是的!网卡芯片短路引起的待机偏高,开不了机1

网友:
网卡短路引起的待机高,网卡应该很热吧

网友:
网卡段位摸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