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 W230R 开机没显示

楼主(2017-07-25):
神州  W230R  开机没显示
插电能开机,电流在0.74A就卡在那里上不去了,外接也没显示,拆机一片尘土,清干净还是一个样,本想刷个BIOS看看,又难找到这老机子的身影子资料,还查清楚板再说,能开机0.74就不往上走了,多半是IO问题,看IO四周用放大镜看是周围有白色的尘粉在那里,用酒精四周擦拭干净,开机电能上1.2A了,机子显示了,幸好没有走弯路,完工。

网友:
楼主为甚么能开机0.74不运行,多半是IO问题?

网友A:
粉尘也能引起IO问题不出电压吗,还有神州的老机子1.2的电流会显示吗

网友B:
同问 为什么能开机0.74不运行,多半是IO问题?不明白楼主这么确定是IO问题

网友:
为什么能开机0.74不运行,多半是IO问题?不明白楼主这么确定是IO问题,求解?

网友:
这也行?、长经验了,,,若是我就干显卡了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一般0.7以上我都是干显卡想都不想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粉尘也能引起IO问题不出电压吗,还有神州的老机子1.2的电流会显示吗

反正是显示了,烂机子也不想多去想,同行拿来的也不会给多少人工,是个12.1寸的机子,1.2插上液晶屏就显示了,其它东西还没装,装了肯不止好像是1.7A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为什么能开机0.74不运行,多半是IO问题?不明白楼主这么确定是IO问题

机子能开到0.74A,它的显卡是自带965芯片,这个芯片大家也清楚吧,是很少有事的,记得前三年有部ACER的机子,就是因为不能进XP 界面,去弄BGA  965芯片,结果板弄了三次BGA ,听信隔离同行上到270度,完蛋了,花了三百多才买回一块板,心痛。其实那机是NEC电容坏。这个机子本身有发霉白色的尘,就想到暴露在外面焊脚的IO。我的思路就是这样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为什么能开机0.74不运行,多半是IO问题?不明白楼主这么确定是IO问题

刚才网络卡,按不去多按几下出多几个回复都不知道怎样撒回来,对不起了

网友:
我去,这都是经验啊。你洗刷刷就好了

网友:
0.74 的电流,怎么会想到是i/o,楼主是奇才,不过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