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10 NM-A181不插键盘不停跳数字2

楼主(2017-07-25):
联想Z410 NM-A181不插键盘不停跳数字2,EC IT8586 换过!!!故障依旧!!键盘接口电阻无偏差!

键盘接口6脚接EC63脚电压2.9V有波动,正常电压为3.3V 对应KSI5,将EC63脚悬空后电压恢复正常3.3V,不在跳数字2。

键盘接口图

按下键盘2键时EC63脚波形。
顺便说一下键盘接口:KSO0-KSO15为16根列线,KSI0-KSI7为8根行线,不按键时列线为低电平、行线为高电平(3.3V),按下任意键时所有的线均为高电平。

网友:
这个总应该在键盘插口附近和IO附近吧,前几天一部惠普ENVY DV7 就有点脏,开机报警,拔了键盘就不响了,但出8,一直在出,拆板用酒精擦了键盘插口周围后面,IO周围,竟然好了,换了键盘现在都在用没出现老出8的问题了。

网友:
首先你的IO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加焊下键盘口和IO旁的电阻

网友:
这个EC好像是带程序的吧。换的剪板的吗,键盘接口阻值无偏差的话就是EC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电容电阻全拆,酒精洗干净,,,,

网友:
看看ec 引脚是不是有腐蚀,或键盘接口那是不是有电容漏电

网友:
是不是PCB 有问题,检查下 切断 飞线到 键盘接口

网友:
也跟BIOS有关系,修过一台联想忘了型号,换了两个键盘都一样,后来刷了BIOS好了。如果EC带程序,要考虑一下

网友A:
曾经遇到过 这种EC组织 等正常 连按键的 是版层问题  直接飞线到EC 解决 具体你的还需要查下

网友:
这个还真是没有碰到过。。。自己仔细检查一下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经遇到过 这种EC组织 等正常 连按键的 是版层问题  直接飞线到EC 解决 具体你的还需要查下

确实是板层问题!查相关资料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板层问题!查相关资料解决。

楼主怎么解决的 说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 说下呀??????

帖子编辑过了,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EC空焊 这种情况概率很低哦 ,板子变形除外

网友:
是一个典型额漏电故障,板层漏电。楼主处理办法巧妙,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加焊的全部内存颗粒??还是哪个?

网友:
肯定是接口有电容不良,不过得认真查,挺费时的

网友:
数据线出问题了,估计还是板层的问题

网友:
估计主板键盘数据线那边进水拉低了吧

网友:
一直跳2,,,  莫名的喜感呢啊修的 不错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