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5030一体机无显

楼主(2017-07-25):
一台刚过保的联想C5030一体机,开机有进系统的声音,屏幕无显示。外接高清口输出正常。首先以为是暗屏,结果用示波器测试屏线接口也无波形,说明视频部分没有工作。此机现在还找不到图纸,只知道有个视频信号EDP转LVDS的芯片。先是刷BIOS无果,然后就焊显卡,亮机了。满心欢喜装机测试正常,放了一个下午的电影都正常。第二天测试又老样子。心有不甘又去加焊CPU,也是刚装机的时候正常。冷机开不显示。
论坛有个帖子是相同的故障,他的有保就去返修了。

网友:
这主板很新啊,这种不显比较麻烦了,看楼主怎么说。EDP转LVDS的芯片这个芯片换的倒是很多。这个显不显的时候看电流怎么样了!

网友A:
重植显卡试一下吧上可能是显卡虚了,焊不管用。

网友:
可能是哪个元件热稳定性不好。你可以用风枪戳个吹热看看。来判断故障元件。

网友B:
联   想        C5030             一           体             机          无              显

天意wx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显卡试一下吧上可能是显卡虚了,焊不管用。

没有认真看我的,显卡都换过了。

网友:
这          种问题不好搞,      废时间

网友:
不是显卡虚了就是转换芯片,换个看看

网友C:
发这个贴,什么用呢,,,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估计是  EDP 转LVDS芯片 问题  就是这种芯片有的有程序 换的话 要注意

网友:
这种问题真是头痛啊!估计显卡,U都没问题,应是板子上有的元件不良了,用风枪小面积加热观察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这个贴,什么用呢,,,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这是求助帖,如果能解决就再告诉你哈。

网友:
感觉这个U坏的确实是很多,不知道是不是生产的时候焊接不良还是

网友D:
严重怀疑这个CPU问题 这种CPU 太坑了死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严重怀疑这个CPU问题 这种CPU 太坑了死贵

我想也是的,因为双显我去掉了独显,集显也是这种问题,这个EDP通道如果是经过CPU那就可以肯定是CPU问题。

网友:
显卡加焊容易返修,显卡最好取下来植球再焊比较稳定,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   想        C5030             一           体             机          无              显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