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外接电源超薄LED系列通病解决方案

楼主(2017-07-25):
三星超薄LED经常会出现,不插信号线加电,数字模拟图标闪动,插信号线黑屏,或者出现无信号连接提示菜单,此故障为程序损坏所致,但是此类机器型号众多,外观相似,且LED背光灯条供电电压和程序有关,刷不好,会彻底不开机,还会用不久烧坏灯条,很难处理!针对这种故障,有一种安全有效而快捷的方法,不用区分屏幕尺寸,机器型号,只要是三星超薄外接14V电源系列的,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成功率。那就是直接用新的空白的24C08芯片把原机的替换掉。注意事项:1故障必须和我描述的一致。2更换芯片时注意旁边的小电阻电容不要碰掉.3显示后,进菜单把信号源设为自动。这种方法帮我修复了很多机器,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检验,行之有效!今天分享给各位同仁,望多加分,多支持,谢谢!

网友A:
其实LZ不用换芯片的,把24C08拆下用编程器清空,装回就可以了,或用VGA线接电脑刷三星工厂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LZ不用换芯片的,把24C08拆下用编程器清空,装回就可以了,或用VGA线接电脑刷三星工厂固件就可以了

清空当然可以,考虑到稳定性,最好换新的,很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清空当然可以,考虑到稳定性,最好换新的,很便宜!

这种通病其实不是芯片坏了,是24C08的芯片资料乱了,所以清空就可以了,就像BIOS坏你刷好的BIOS进去就可以了,不用把BIOS芯片给换了

网友:
三星这种外挂24C08的驱动板,每次开机会自动清空24C08的数据,当数据不能被清空时就会出现连接显示无信号或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通病其实不是芯片坏了,是24C08的芯片资料乱了,所以清空就可以了,就像BIOS坏你刷好的BIOS进去就可 ...

知道了,谢谢!这种问题有点奇怪,如果是24c08程序坏了,为什么通过VGA刷程序会好?那可是改变的25芯片程序,会不会是用空的24c08芯片复位了25芯片的出厂程序,搞不太清楚

网友A:
刷程序后同时也会清空24C08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后同时也会清空24C08的数据

原来如此,是这个样子,明白了,

网友:
我以前一般都是换驱动板,下次试试。这样可以省下驱动板的钱,谢谢

网友:
三星的驱动板可不便宜啊,太亏了1

网友C:
楼主描述的很清晰,如果能附上图就更好了。。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描述的很清晰,如果能附上图就更好了。。加分支持。。

好,回头拍几张传上去,谢谢支持!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思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