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 C440 暗(黑)屏的疑惑

楼主(2017-07-25):
C440 上电电流卡在1.3上下,屏幕无显示,拆开后壳,目测调压板没有明显坏件,控制IC=OZ9998AGN.测量故障状态下,相关脚位的电压基本正常,只是24P的电压只有0.11v.相连电阻的另一端的电压5.0v.  表笔电压档触碰9998的21p后电流上升到1.7,屏幕正常了,反复开关、断电,均已经正常。本人学浅,望有高手解惑一二。

正常后测量9998的24P的电压5.0v.

网友:
OZ9998AGN虚焊或性能不良!有待时间观察下吧.

网友:
这样估计返修哪是肯定 的。还是要回来的!

网友:
要搞清楚24P究竟是上拉的还是咋样。最好多测试几天,怕返修、

网友:
换板子的    升压板    C440  C340    大部分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
估计  还是  9998内部电路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返修,做好心里准备......

网友:
你还是多测几天 最好先把他换了 这种好的基本都返修

网友:
机器放置两天后,老故障出现,测量还是那个问题,换掉9998后OK.希望换IC后可以用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