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MARS3500-B冷开机不显示求图纸分析

楼主(2017-07-25):
明基液晶显示器MARS3500-B冷开机不显示求图纸分析
求亲们哪位有图纸或分享一下维修思路。机器热启动后 都 可正常显示了,就是冷启动时点不亮了。

网友:
修显示器用不着图纸的,更谈不上分析喽.直接测电压,换电容吧.再不行换板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估计电容不行了。如果这个问题都搞不定,谈何修电脑!

网友:
冷机出故障时要抓住时机把整机电压测一下,看看是哪里不正常,一般电容引起的多!

网友:
显示器直接换  换  换啦  还分析啥呀

网友A:
楼主,这是2017.4月份买的新品,只是客户保修资料丢了,没办法保修。只能给店中修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2017.4月份买的新品,只是客户保修资料丢了,没办法保修。只能给店中修了的啊。

不需要什么保修资料,直接丢给维修站,都会给你保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