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 换电池起火 教训 分享经验 ipad5 电池易坏不冲电

楼主(2017-07-25):
    ipad5 遇到是问题 给大家看看 遇到两个这个机器 都是换电池 电池不冲电
   希望你们遇到拆电池 注意细节。不要乱来 会出事的。。

网友A:
我也碰到过,电池粘的太紧了,用力撬 直接冒烟跟烟雾弹一样····

网友B:
可以用风枪对着后壳加热电池啊  然后用塑料铲子一铲就下来了

网友:
上次也搞了一块着火了,电池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电池粘的太紧了,用力撬 直接冒烟跟烟雾弹一样····

烟雾弹,,哈哈,好形象的比喻

网友C:
慢一点搞  用巧力  不能急  这个电池挺容易的 以前搞这个真是要命 搞半天

网友:
慢一点搞  用巧力
慢一点搞  用巧力  不能急  这个电池挺容易的 以前搞这个真是要命 搞半天

网友:
哈哈哈,楼主不小心了。细心才好

网友:
这个得用巧劲来,急不得。

网友:
上次拆个手机上的电池,也是呲呲声,赔了一块电池,

网友:
没有看过这高级平板,无语了

网友:
哈哈,我也碰到一次,不是平板,是苹果笔记本电脑,也是拆电池的时候用镊子撬,先是冒火花,然后一缕青烟,不过反应快,一下了手就弹了回来,还好没坏电池。

网友:
一般我用名片从底下插进去,基本上走半面再用手搬开,不能用锐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风枪对着后壳加热电池啊  然后用塑料铲子一铲就下来了

用加热平台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一点搞  用巧力  不能急  这个电池挺容易的 以前搞这个真是要命 搞半天

主要是不能用锐器。顿一点力大一点也没事。

网友:
最好给他加热下载去撬这样容易多了

网友:
慢慢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仔细点。。悠着点劲

网友:
谢谢 楼主 下次碰到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这个得用巧力 用力太大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用巧力 用力太大有风险、、、、、

是 的 看看各位的拆机方法。。。。。。。。。。。

网友:
有可以加热的用来拆屏的那种,也可以加热拆电池,很快地。楼主可以买一个,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给他拆掉一个电池 哈哈 不就可以了 少个喇叭 没关系

网友:
加热 加热  加热拆胶才容易一些

网友:
拆国产手机的电池也翘坏一个,过后就买了瓶530,后面拆这些都很轻松

网友:
我通常用吹风在背面加热 加热到一定程度后用银行卡 或一些购物的vip卡 直接划下来  完美拆下

网友:
你到华强北看看 拆电池全部暴力拆下 就是没有冒烟

网友:
加热一下就好拆了。。。直接撬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加热下载拆。别用有尖有直角的东西撬

网友:
不错的东西 学习了。。。。。。。。。。。。

网友:
苹果这种粘的电池好难换的啊

网友:
现在 换这东西太吓人了 都不敢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