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10 屏是暗屏那种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7-07-25):
联想Z410 屏是暗屏那种一闪一闪的,电压都有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稳定吗或者调节信号不稳定 看看lid

网友:
你看主板上面的3.3V是不是稳定,如果不稳定的话会出现你说的这种问题

网友:
一闪一闪 查下电压 可能不稳定  开启 明亮调节  主供电    换个屏试试先

网友:
直接先换个屏幕试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应该是屏本身的升压电路问题的。

网友:
大哥,小弟崇拜您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换过屏的吗?刷原装程序看看吧。。。

网友:
前几天修到Z510也是这样,由于bios问题,跑码在7C-8A循环造成要亮不亮的样子。

网友:
屏上的所有电压都正常换个屏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稳定吗或者调节信号不稳定

网友:
查一下屏的电压看看是不是都正常,正常换屏看看

网友:
哥们你确定不是屏幕问题,或者看看LID

网友:
公布答案 ,是bios问题

网友:
应该是lcdvcc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你连最起码的测了什么都不说,确定是主板吗,换屏了吗,版主处理掉

网友:
查屏供电、3.3v供电、背光开启和调节,不行就飞线

网友:
有可能是软排线问题,查查看。。。

网友:
查查开启 亮度调节 19V 正不正常

网友:
照这么说的话  电压都有  可能是屏坏了吧  找个屏幕试试

网友:
这种看得到的问题就查背光那块,

网友:
背光升压电路问题,修过几块屏都是这样的,,,

网友:
屏幕排除了吗,升压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啊 如果电压都正常就没有什么好搞的了··直接换屏

网友:
我的也是楼主是怎么修好的啊!bio真的能搞好

网友(2017-09-07):
第一 联想机器 线刷个BIOS 可能有意外的惊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