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S102TX不开机维修RT8234A代换成功

楼主(2017-07-25):
板号LA-A992P
本机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检查发现没有待机电压,检查PU301  RT8234A工作不正常,手头又没有RT8234A这个芯片,找到一个RT8230A经查阅资料,发现功能引脚一样,代换成功。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芯片代换经验。
本机待机的线性3V5V和主的3V5V上电后同时出来,然后主的3V5V马上关闭,按下开机键后主的3V5V才正式开启供电,这个还导致我走了一点弯路,希望引起大家注意。
下面有备份原机的BIOS

ZS050 LA-A992P BF W25Q64_20170724_170139.rar

网友:
谢谢 楼主 下次碰到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碰到这个问题可以 少走的弯路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知道有替换的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厉害 学习到了!!!!楼主技术高高高

网友:
待机PWM 3V5V出一下就没 这种设计在好多板子都是如此了 节能

网友:
HP的机子,电源插口那一般有指示灯的。能亮待机肯定OK.

网友:
能代换,省时多了,省功

网友:
就怕有的,就一个芯片还要定货

网友:
现在的电路都为了节能设计啊,上电有3 5V   瞬间没有,以后看来都是这样了

网友:
资料留着了...肯定有用得到................................

网友:
谢了,下次遇到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我还没遇到过  是新机器吗?

网友:
引脚定义一样 一般可以直接代换试试  关键tB买来的也不是多么的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