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A-E33 卡55.51

楼主(2017-07-25):
     接到一块V星B75主板, 打完阻值没发现短路, 直接上CPU和内存,  卡在了5551,重启。   不上内存也卡在2015,然后嘀嘀嘀叫三声。 以为高兴捡到了, 擦擦内存槽就搞定了。 刷干净了还是一样。。。B75系 卡内存叫3声的上不上内存都一样的, 刷BIOS更本没用, 没遇到过刷BIOS好的。。
      于是开始检查内存, 1.5V供电正常, 上假负载,  SCL SDA =3.3V正常。   VDDSPD=3.3V正常。 RST复位也有1.5V。  量完这些电压懵了。感觉难度来了。。再去一条一条数据线量量,太麻烦啦。。。B75是CPU控制内存的。 CPU是好的。 那就搞搞座子吧。。。最简单入手。。。。  直接拆下三个螺丝拿掉座子,吹下焊糕, 直接上去用260度加焊!!!  下来之后清洗干净, 直接上机亮了。 看着跑马一直到最后, 和喇叭的滴声, 应该是亮机了。。。。

-------------------------------------

  ---这个V星还好。 有两片B75的华擎板子, 也是这样的状况。 卡55.51 嘀嘀嘀叫三声不过。 所有的加焊,刷BIOS,  所有的内存数据线经过的电阻,电容加焊检查。都干过了。还是一直卡在这里。 。 最后扔在一旁边了。  换座子太麻烦了。 想想应该是换座子会好的吧。。。。  有朋友遇到过吗???

网友:
图片传不上去。 晕死。
Server (IO) Error

网友A:
你这维修思路也是醉了  座子我是轻易不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维修思路也是醉了  座子我是轻易不干的

呵呵, 该查的 假负载都有查啊。。。  除了一根一根慢慢去打值。。就没。。 太慢了。。

网友:
有时候有些主板卡内存维修真的很难修好,CPU座子我也一般不加焊的

网友:
有时候上内存阻值卡打值还是能发现一些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维修思路也是醉了  座子我是轻易不干的

现在修主板值不了多少钱。。。 研究太久了花时间太多,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别人只注重你的结果和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主板值不了多少钱。。。 研究太久了花时间太多,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别人只注重你的结 ...

尤其是换座子  更没搞头

网友:
想不明白为什么 检查这样就直接搞座子了?!

网友:
华硕,华擎板子如果不过内存,建议查查内存槽附近的SMBUS总线上拉二极管,和三极管类似,但比三极管小点,其中第3脚接地,如果不良,会引起漏电。SMBUS总线,如果遇到轻微漏电,电流过大这样的问题,就会导致总线工作不稳定,进而内存不过,光量电压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