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77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25):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能再次触发,拔掉cpu供电也掉,但是不装cpu或者假负载就不会掉。

维修过程:打值未发现异常,上电测各路供电。内存1.5v正常,桥1.05v正常,总线供电1.8v正常。sa供电0v不对,cpu供电0v不对

根据时序是先有sa供电才有cpu供电,那就先修sa。芯片是up1514,1脚boot和5脚供电都是12V正常。7脚开启电压0.6很明显不对。因为这个板没有图纸和丝印,跑线到附近两个小开关管。(随便找个图分析一下)

第一个开关管Q40的控制极有1.05V,但是c极还有2.7V左右,应该是没有完全导通。料板拆了一个换上后。芯片的开启脚电压变为1.5V。输出也有1.09V已经正常了。

然后发现cpu供电还是没有出来。测量芯片条件发现18脚开启没有电压,打值发现对地短路了,换了一个芯片后cpu供电正常。装上cpu内存。接屏幕亮机。

附上维修的地方以及亮机图。bios就不提取了,论坛应该有,如果没有请留言。

如果对你有帮助请赏赐一点下载分。

网友:
懂时序修主板就是快捷!一步一步顺滕摸瓜。

网友A:
CPU供电芯片焊得不错啊兄弟,我一般都不拆,那芯片难找又焊半天,故障容易扩大

网友:
正在学习中!!!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焊得不错啊兄弟,我一般都不拆,那芯片难找又焊半天,故障容易扩大

坏了不拆怎么办?不过焊接确实是麻烦

网友:
都是EN开启的事情。这板子还真挺喜欢坏开启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了不拆怎么办?不过焊接确实是麻烦

证明你的焊功不错啊,哈哈哈。。。。。

网友:
我昨天也休了这个主板 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供电芯片什么型号,这新的主板都有。。。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哈,感觉懂时序修的挺快的啊

网友:
按时序修供电这思路不错

网友C:
CPU供电芯片焊得不错呀  楼主你那本书在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芯片焊得不错呀  楼主你那本书在哪里买的

迅维出的不是事儿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