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掉电

楼主(2017-07-25):
东芝l630掉电,没有大电容,请问这个本有没有通病

网友:
上来就问通病 先这拆开自己研究下

网友:
如果是可以亮鸡,不定时自动关机,这机器还真有通病!

网友:
可以刷一下EC bios 试试,记得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EC BIOS引起的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 搞好了没有?手里也有一台  不定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