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7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7-25):
    客户拿来一台E40-70不上电,查看外观发现右侧一个USB口舌头断了,就剩针。去电池插可调电源,电流直接0.3。拆机测量发现待机3.3V拉低到2.几V,摸板子发现EC发烫,怀疑EC坏。想换EC测试,发现EC带程序。就再查看下,打开图纸跑图,断开+3VALW和+3VPCH间的0欧电阻(EC边上的Q15边上),测得待机3.3V正常了,至此判断CPU坏(CPU和桥一体的,看到USB口断就该想到桥的)。订桥测试亮机OK。附上图纸和BIOS。板号LA-B091P Rev:1.0

B50 LA-B091P_0214_DIS_FOR_MP.pdf

LA-B091P .zip

网友A:
这个桥 价格贵不贵啊??????????????

网友:
贵的,一般会直接和客户说不能修。上机不保,风险太大。这个客户单位的,大量资料,钱不是问题,修不好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桥 价格贵不贵啊??????????????

相对还好 不是很贵
不过价格比之前贵了

网友:
四代或五供的U这么贵,说换就换了?

网友:
别提了  前段时间也是一个USB打值不正常的三合一的发了CPU回来搞上去不读BIOS也不知道是不是U有问题还在这扔着呢

网友(2018-03-23):
烧的比较厉害了。。。。。。。。

网友:
CPU贵吗这个

网友:
有钱人。。我是不会换 CPU 。。成本高

网友:
直接报价换主板,客户同意再换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