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50-80进水机返修无果

楼主(2017-07-25):
前两天修了一个g50-80的机子,商家拿来是说是进水机,开机掉电让看看,拆机看见触摸板下面有进水痕迹,没什么腐蚀的,简单清洁了一下,发现r149掉了,补上通电亮机,轻松捡钱,帖子链接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822318;昨天商家有把机器拿回来了,说同样现象返修,我就郁闷了,看来进水机没这么好弄呀,拆机仔细看了一遍主板上有没有腐蚀的地方,发现都处理好了呀,通电发现待机偏高,电流到0.38左右掉了,检测发现二级电压待机就有,怪不得偏高,然后看图纸查到q6控制二级电压,待机susp应该为高才对,然后就发现r157阻值不正常,换了一个100k电阻,待机正常了,可是掉电是什么原因呢,然后又查各大供电,开机的时候都出来了,查了各项条件也都正常,后来怀疑是bios,所以bios也刷了,无果,见论坛有人说这板子cpu容易坏,狠下心把cpu加焊了,可是故障还是一样,估计确实是cpu坏了,这机器搞了我两天,没办法,最后只有换板了。。。。。。。。。

网友A:
亮机掉电,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亮机掉电,还是。。…。……。…。…。………

电流到0.38就掉下来了,刷bios,加焊cpu还是这个电流,没变化

网友:
很烦这种当时修好了 送出去不稳定的 要死不早点死 一送出去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到0.38就掉下来了,刷bios,加焊cpu还是这个电流,没变化

进水修好后的返修故障 不一定是U的问题

网友:
说实话,ACER的四代或五代板载U才真的恐怖。开机掉电的,电流0.4几不跳的基本都是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