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蓝屏 A5

楼主(2017-07-25):
昨天顾客拿来一个笔记本,说是安装系统,这个简单,就是分钟的事情,谁知道系统装完之后蓝屏   代码A5    日了狗,  以为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了就可以了,重启还是不行,好 那我就换系统,XP安装能亮机,WIN7, win8  win10  安装都尼玛A5    没办法  只有上论坛搜了一下,答案都不一样,有的是桥的问题   有的是显卡,  有的是BIos,哎   看得头大        先刷个BIOS试一试把  ,论坛上下了几个   不行  故障依旧     又在马老大哪里买了个合成BIos     MAMADE    看见这个A5 真JB烦,  显卡 我在BIOS里面禁用了,还是不行,  硬盘 ,内存都换过, 依旧,   早上过来仔细看了一下A5 的解释,心想能不能官网下载一个,那就开始搞吧,不搞这个笔记本都没得办法修了,于是先装XP,进去之后去官网更新BIOS  ,最老的那一钟,更新完就装win7 ,哈哈 不报错了   心里叫一个舒坦啊     (显示蓝屏代码A5,ghost完之后显示WIN7LOGO就蓝屏了)

网友A:
什么型号啊,

网友:
有没有试过安装版的呢

网友B:
#在这里快蓝屏代码0×00000A5一般出现在安装了XP或者Win2000的系统中,是指ACPI管理错误。进入BIOS禁用ACPI选项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开机按del键进入BIOS,找到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可以关闭。) ACPI 是 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高级配置与电源管理) 的缩写,是 Intel、Microsoft 和东芝共同开发的一种电源管理标准。 引起这个故障的原因是XP系统自动升级导致的,早期的主板虽然有ACPI的功能,但是并没有完全遵守ACPI的管理规范,而系统文件升级后,在XP系统中就要按照新的规范来执行ACPI的管理规范,所以一般会出现 要求升级主板BIOS的提示。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快蓝屏代码0×00000A5一般出现在安装了XP或者Win2000的系统中,是指ACPI管理错误。进入BIOS禁用ACPI ...

官网取下的BIOS

网友:
还好搞好,没搞好 就麻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啊,

鸿基  4830TG    版号   la-7231P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过安装版的呢                                                                                 ...

能想的都想了  还是不行

网友D:
下次发帖说下你的机器的准确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发帖说下你的机器的准确型号啊

恩恩   下次注意

网友:
估计 我运气撇   电脑亮机之后 USb3.0不能用了,  把 bios还原也不德行  ,  这运气也没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