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286 820-2915 K91F进WIN7卡正在启动界面,死机

楼主(2017-07-25):
此苹果问题很怪,尔而能进系统,进系统使用正常,显卡驱动正常。重启卡WIN7正在启动界面,安全模式也一样,论坛都说显卡,于是就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刷bios能正常进苹果系统,示波器抓U9600苹果开机默认用集显信号,WIN7独显信号,所以苹果系统能进,启动项改回WIN7启动,又正常进系统了,重启原故障,卡WIN7界面时,示波器抓独显发出的显示信号波形感觉不太对,求各位有遇到的大师分析下,谢谢

网友:
论坛很多改集显案例都是没办法使用WIN7系统的,不知道有没有大师能解决

网友A:
机板有点变形了吧,,传说中有集显bios

网友B:
论坛找不到啊,关键WIN7能用吗,有的大师分享下,谢谢了

网友:
各位大师帮帮忙参阅一下,谢谢各位了,点位图附上

苹果点位图软件Apple A1286 820-2915 K91F.rar

网友:
集显BIOS刷上估计也进不了WIN7系统吧,我刷这个bios可以进苹果系统,WIN7卡住,晕死

A1286 独立 820-2915-A.rar

网友:
不好意思,图纸忘分享了,方便各位跑电路

Intel_苹果_820-2915_K91F(HM65).pdf

网友:
显卡有问题,直接重置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找不到啊,关键WIN7能用吗,有的大师分享下,谢谢了

改了集显 WINDOWS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了集显 WINDOWS不能用的

刷改集显的BIOS后,应该是可以装WIN7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板有点变形了吧,,传说中有集显bios

没有啊,我都很小心的,板才做一次,我换显卡之前把握就不大,感觉不像显卡问题,U9600容易坏吗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显卡问题,我之前换显卡后忘记刷bios了,我也郁闷换显卡为什么要刷bios才能用,而且和之前故障一模一样,有大师能解释下。在没换显卡前我有刷过bios,所以换显卡后就没怀疑bios了,郁闷啊,不过可以收钱了,谢谢大家帮助我还注意一个问题,在没换显卡前每次开机都没声音,但能点亮进WIN7卡正在启动界面,死机,换显卡后也是一样,隔天脑袋一热就刷了bios,之后每次开机就都有声音了,也能进WIN7,我想是不是吹到桥了,但我之前也吹过啊,暂时机子比较稳定,有待观察

网友:
苹果系统正常不.

网友:
              这机器没别的问题都是显卡显存。

网友:
嗯,但换显卡要刷一下bios,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学习了以后会注意    最终没被坑死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