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5AX

楼主(2017-07-2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75AX      首先通电 看电流   跑0.8左右       把内存 取了   在  通电 报警       不上内存  还是电流0.8          AMD  集成 CPU         给客户报价 说 主板问题 修得好200    客户说 没得问题  只要搞得好  于是拆机  打 内存电压这些 都正常    那就找了个BIOS 刷        刷 完通电  嘿  亮了   心想  捡到了        然后 就装机    等我装好  在开机    去  又点不亮了      电流还是跑0.8      太难写了    直接说重点 是 CMOS  电池没电了 只又1.几V   换了颗电池 就好了            付上原机BIOS    版号     LA-6755P REV:1.0

网友:
上传图片很容易的 下次顺便带上图片  那该多好

网友:
联想的机器都是老脾气了。现在的机器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AMD的好多机器电池没电都有可能造成开机不显

网友:
唉,都是这个啦

网友:
AMD的机子是要多注意COMS电源,,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AMD的机子是要多注意COMS电压力、,,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AMD rtc线路是必查

这个机器的南桥故障率也很大的

网友:
真厉害,这样都能修好。真是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