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维修案例

楼主(2017-07-25):
机型:联想;G480版号:;LA-7981P;芯片组:HM7x独显;故障:开机不显;主板正面:;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图1;主板背面:;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图2;维修过程:拆机发现VGA口处进了点水,清理后上电;进水处是进水,但没发现明显的腐蚀现象,上电到;0.9不动,不跑码;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图3;以为是BIOS程序问题,直接刷BIOS,情况也一;用

机型:联想

G480 版号:

LA-7981P

芯片组:HM7x独显

故障:开机不显

主板正面:

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图1

主板背面:

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图2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VGA口处进了点水,清理后上电,没CPU集显电压。

进水处是进水,但没发现明显的腐蚀现象,上电到

0.9不动,不跑码。

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图3

以为是BIOS程序问题,直接刷BIOS,情况也一样,又特意刷了一个显卡型号备注确定一样的程序,但故障还是不变。

示波器测内存总线只有电压没波形,也没读内存。接下来查条件,个人习惯不跑码的先测门电路,测CPU座旁边的U1门电路第4脚。

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图4

第4

脚居然只有0.48V,看来故障就在这里了。

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图5

测U1的125脚都正常,再测R30上拉发现是1.5V——CPO——VDDQ没产生,此电压由U3转换而来。

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图6

测控制级没电压,R56没19V电压。断线了,此处没有进水的痕迹过孔也断线,这个过孔过去是紧挨的CPU座子难找,就直接从这头拉条线到另一头。

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图

接好线,上电测U1第4脚 1.5V正常了。

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图8

电流上到1点几伏了插,键盘灯亮了,装机,维修到此结束。附联想G480亮机图

网友:
兄弟你是不是复制的的啊,你这图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
这维修思路可以,理论很扎实,要是有图就更好了,顺便排下版,这样看起来很累

网友:
发帖请注意下排版 写的好有加分哦

网友(2024-06-13):
搞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