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 GM45集显开机不亮非BIOS问题

楼主(2017-07-25):
联想B460E  板号LB46E  MB   10307-1   AC82GM45集显             开机电流0.52~0.56~0.67  有时也能到0.73  不亮   拆机主板无进水  测主板各个供电都有  不插内存和插内存的电流是一样的   不过内存  要么BIOS  要么北桥  还是先刷BIOS  风险小些  刷完无果现象一样。。。。。这就尴尬了,难道是北桥的问题 ,心存疑惑(肯定和北桥有关系),先放弃加焊北桥的念头。用表笔在北桥周围一顿测,当测到L13,问题来了,不通,心中一顿狂喜,用风枪吹下,一个脚已经断裂了,只是不明显,飞线连接,开机,电流一顿狂飙。亮机。。。。。。。。。又遇到同样问题的不妨先测量一下   看看是否也是这个电感坏了                 上图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经验也很重要

网友:
这个机器还北桥好过几台 集成的

网友A:
楼主好细心。 我们一般为了效率,都直接看故障,先换桥。然后再查条件。节约时间

网友B:
捡到钱了啊  不过这种很少遇到,

网友:
楼主这是捡到了,这种情况不多啊。。。。

网友:
电感一般不会坏,很少遇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细心。 我们一般为了效率,都直接看故障,先换桥。然后再查条件。节约时间

这不是为了 把风险降到最低嘛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捡到钱了啊  不过这种很少遇到,

那可不  呵呵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经验也很重要    了

网友:
B460E是 老桥 478的CPU啊?我还以为是铁壳的那款 HM55 的哦。

网友:
这个是客户自己清灰搞还 了吧

网友:
太细心了,一般都直接先加焊桥,不行换个再测了。。。

网友:
维修需要耐心仔细,下次修到注意一下,多谢楼主。

网友:
这    电感 还能虚汗啊  确实没有遇到过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细心观察 值得学习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有摔过,应该很少有这种问题

网友C:
学习了,楼主维修真仔细啊,这么多件都量过,找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楼主维修真仔细啊,这么多件都量过,找出问题了,谢谢。

哈哈  碰巧  也就大概 测一下

网友:
能做到迅速修机 可以 啦

网友:
这个叫细心,如果粗心人又要干桥了。这种北桥还是很少坏的。

网友:
楼主测到电感开路,解决供电就好了。

网友:
你们还有机器修啊?我都好闲啊。。逛下论坛

网友:
北桥缺电压 这个修起来很难搞的

网友:
这种小电感坏的 遇到的不多 不过也是维修的重要测试点

网友:
哈。运气不错,这样都能发现问题。赞一个。

网友:
楼主好运气,再加上细心,这么快速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嘿嘿,,这种电流确实很难修,不细心的话又错过了一次赚钱的机会了

网友:
维修有时技术好,运气不好也不行,有时一台机有N多故障,前面的故障一个个解决,到最好一个故障却搞不定,累得半死却收不到钱。

网友:
很少遇到这样的解决问题, 楼主的技术好

网友:
学习到了,下次遇到这种问题会看下了

网友:
维修需要耐心仔细,下次修到注意一下,多谢楼主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有点妖里妖气的 不好修

网友:
LZ基本工扎实向LZ学习

网友:
乱个点点点,,钱就来了......................................

网友:
运气好啊 要不然还真不好修。 本子是不是摔过,要不然怎么会断

网友:
好经验好经验好经验好经验好经验

网友:
好经验好经验好经验好经验好经验好经验好经验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毛病。。

网友:
可以的,学习了,像这类情况,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如果查不出来的话,就有点麻烦了!再次说明修信号比修电路难

网友:
这种一般是靠近北桥发热引起的吧?电感最好是料板上找一个比较妥!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心这么细,要我就干桥了

网友:
对于积极发帖的坛友们,我只能以加分作为表示了,修得挺好的,不是三板斧

网友:
这个有运气成分了,不过楼主也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