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共享打印机装驱动

楼主(2017-07-25):
今天弄了个共享打印机 但是这个打印机驱动装不上   网上都下载了2小时了就是不行  没办法把打印机 搬过来装

网友:
又是HP的打印机128F吧。。。。。。。
。。。

网友:
你试试重装一个系统看看。我遇见过  ~~~~

网友A:
你直接E驱动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E驱动不行么?

?  什么 意思? 安装到E 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E驱动不行么?

?  什么 意思? 安装到E 盘这个 要安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E驱动不行么?

你的 意思 是我 驱动安装到E盘?

网友:
请问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啊你说的是什么看不懂

网友:
HP128F的机子,驱动最难搞了,安装驱动又慢,最好用原关盘安装

网友:
搞不明白,,小小打印机共享有这么难,,,

网友:
很简单啊,先去打印机驱动网把驱动下载下来,在安装就好了啊,我一般都在这个网站下别的下载下来不完整老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重新装下系统看看不行再说!!

重装系统没有用  我重装过  最后还是驱动问题  没办法去官网下载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