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81r 不显示

楼主(2017-07-25):
dell mih81r 不显示 bios刷了 主板上所有电感都有电压 没思绪了

网友:
动过桥吗,cpu坏也会卡机不限、显,按时序走

网友:
dell mih81r 不显示插诊断卡看跑马没有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也有一片同样的问题,看诊断卡有跑码,就是不显,

网友:
光有电压不行,时钟复位信号呢?

网友:
主板上pci 15脚有3.3v 复位有了 既然复位有了时钟也应该有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碰到个同样故障的,不好搞

网友:
根据时序检查啊,内存,总线,cpu。。。。

网友:
没搞定 换板子 了 这问题 有点复杂

网友(2017-12-30):
看看A11脚 PCIERST# PCIE槽的复位 有没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