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471g

楼主(2017-07-25):
掉电  鲁大师跑温度瞬间掉电    没有热的 温度正常 求解决

网友:
现象说明的不详细,楼主在试试其他操作是否掉电

网友A:
NEC
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这是通病。。

网友:
说全面一点呀  不然怎么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
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这是通病。。

确认这个通病 ?

网友:
宏基的看看小电池或者有没有nec

网友:
掉电  啥C PU 呢  ,查过CPU 供电么  ,

网友A:
是通病,断电就是nec电容的问题,以前修个好多过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吧。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温控   BIOS   南桥   自己去一个个排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
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这是通病。。

胡说  这个机器都没有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通病,断电就是nec电容的问题,以前修个好多过

你确定这一款有大电容    你是修的别的宏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
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这是通病。。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刷个BIOS先 然后看看是不是温控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