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不触发

楼主(2017-07-25):
收到一块GA-B75M-D3V,今天拿出来修,一通电,点开关针无反应,接着CMOS放电,还是无反应,那就只有老实的修吧,先做准备工作,在网上下了图纸和点位,这个板很扯淡的,没有点位找零件得晕死。已经准备就绪,开修
VCCRTC正常,晶振一脚0.16,另一脚0.6,开关针也有3.3,其它的就不去测了,技嘉的板都说5VDUAL容易出问题,先测它

5VDUAL由5VSB经Q58而得,测得Q58 3脚5V,2脚0V,1脚4.9V,1脚应该是低电平,向上查P_EN信号来源于D7,D7受控于
Q67,实测Q67的3脚5.1V,2脚4.3V,1脚5.1V,肯定问题出在这里,

网友A:
我发贴时有附图的,怎么看不见图呢

网友B:
楼主,你这个到底是修完没还是没修完?

网友:
就是,发的图片看不到呢,麻烦楼主再发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到底是修完没还是没修完?

我不会插入图片,要怎么操作才能把图片放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贴时有附图的,怎么看不见图呢

已经修好了,就是Q67坏了,昨天发完贴没有图,怎么今天又可以看见图了,网站发图要审核到第二天才能通过吗

网友:
建立一个word文档,把图片插入word文档。保存的时候,选择格式为网页模式。图片大小就不会超过2M,就可以正常上传了。

网友:
技嘉的板5VDUAL出问题也可以直接拆了D7

网友:
这是技嘉的通病把,三极管都是阿么容易坏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插入图片,要怎么操作才能把图片放上去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9890
看看句容版主的帖子。

网友:
难道Q67短路损坏了,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2017-11-01):
同样的问题,试试看能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