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B181P 不触发

楼主(2017-07-25):
HP la-B181P 不触发  插电源电流一直在跳 保护隔离电压一直在跳变   19 -  9 - 19 一直循环  求大神告诉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情况基本上BIOS坏。。
我刷过好多了。
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要不要这个BIOS  要的话我可以上传一下  刚才出错了  在上传次 好像也不像 不知道怎么回事。503报错

网友:
重点看下保护隔离 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基本上BIOS坏。。
我刷过好多了。
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

你这个是确认 BIOS问题 导致公共点电压跳变 ??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了

网友:
后面有没量过。…。…。…。…。…。……………。…。………。………

网友:
19V  跳,要么后极有短路

网友:
我这有一台和你的问题一样,你的弄好了吗?

网友(2024-07-02):
原装适配器问题 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