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3进水求这个位置电阻多大 连接到哪里

楼主(2017-07-25):
YOGA 13进水无内存供电求这个电阻大小怎么连接的   已经解决。电阻后来上一个220K就正常。另外刚开始看走线以前接的是5V,其实是旁边的19V!!!

网友:
找芯片的手册看看

网友A:
查引脚定义                           跑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引脚定义    跑下电路

论坛找的芯片手册看了下,上了几个没用。所以想知道准确的!

网友:
板子图纸肯定没得,只能找芯片图纸看看,迅维没得可以找找度娘。。。

网友:
找不到就用10k的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