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 开机logo掉电通病

楼主(2017-07-25):
此机器是amd单u的 没有桥 没有nec
拆掉键盘不掉电。  后来的同行可以参考换新键盘就好了

网友:
之后发贴 问题图片发出来下                                          你这样免得被扣分

网友:
大强哥下次发帖要图文并茂才完美嘛

网友:
对了 此机键盘极其难换   报价可以稍微高一些

网友:
是键盘问题吗 还是bios引起的 ,没说明换键盘好了没有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见到过,应该是键盘把3V电压搞得短路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键盘坏了吧,换新的就可以吗!

网友:
只想问问拆掉键盘不掉电能直接给客户吗?感觉问题还没有解决吧!要把这个问题修出来了就完美了

网友:
你真是老司机啊 这样 叫我加分  我怕饼哥叼我  不敢加

网友:
这机器键盘引起的掉电,遇到的不太多,下次我也试下看看

网友:
还没遇到键盘引起掉电的,只修到过键盘引起不触发的

网友:
你好,有没有遇到接上键盘还是继续掉电的问题?

网友:
换个键盘就不掉电了吗

网友:
遇到过键盘引起不开机,无显的!

网友:
还真的是个异类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键盘进水了。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肯定是键盘短路连键了······

网友:
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