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7-07-25):
asus eee装不了系统,装了很多都无法启动,硬盘换过,内存换过,各种分区方法都试过就是不引导,求高人解方法
硬盘

网友:
没有吧,原来什么问题

网友:
重建主引导记录是下

网友:
asus eee这是什么型号啊,BIOS修改了吗,不改可是不能启动的额

网友:
什么EEE?型号都报不全,原故障也不说,优盘能不能引导也不知道,是不是MBR和UEFI也分不清楚?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ASUS 很多小机器需要慢安装系统才可以哦

网友:
asus小机器很多都变态来的 装不了

网友:
华硕机器是很变态

网友:
ASUS EEE?这个是什么架构的机器啊

网友:
怎 么会装不了呢,刷过Bios吗,多装几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