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37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7-07-25):
又一个dell 5537,故障现象为进水不触发,版号la-9981p,拆机,发现待机正常,直奔进水的重灾区alc3223,发现感觉组织偏低,只有23欧左右。直接去下alc3223后,阻值正常。按开关还是不触发,放电试试,放电后触发开机正常

网友:
楼主修之前 没先把BIOS电池卸掉吗

网友A:
像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放电才行呢

网友B:
进水的还是好修点,清理进水的位置能好的就很快就好了,不行的,修死人,都不行

网友:
放电就好  哈哈 楼主捡了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放电才行呢

应该是保护了,一般电脑都有电源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还是好修点,清理进水的位置能好的就很快就好了,不行的,修死人,都不行

对,上次也是la-9981p进水反反复复搞了3次,不是蓝屏,就是不触发

网友(2018-04-23):
看来你这个进水还不严重。要是严重的话估计就没这么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还是好修点,清理进水的位置能好的就很快就好了,不行的,修死人,都不行

谁说进水的好修的  遇到几台机子 都是入水几个月后才拿来修的 打开一开只能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