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73显示器 用一会黑屏

楼主(2017-07-25):
有时能用半天 只要关了在开就马上黑 有修到过的吗 请大神指点一下

我这个是对调了VGA口旁边的两个三极管好了 修好测了1个小时左右,怎么开关都没事了 问题应该是解决了

网友A:
你 驱动板程序刷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 驱动板程序刷过没有?

这个没有哦 在论坛找 一个是待验证的 不敢下 还有一个是v193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可以淘宝买这个板子的程序,刷了下再试试。

网友:
高压板部分吧 把保护电路去掉就好了

网友B:
这种故障 要么灯管  要么高压板  驱动板问题的貌似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 要么灯管  要么高压板  驱动板问题的貌似比较少

这个型号驱动板坏的多

网友(2017-10-14):
路过学习,楼主辛苦了,顺便借楼刷个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