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 开机重启不亮机

楼主(2017-07-25):
这个机器拿来开机重启不显  迅维网上说 bios坏  刷了n个不行   后来看图纸也没修好   不出cpu电压  vtt有了 求大神。。。。。。。。。。。。。。。。。。。。。。。。。。。。。。。。。

网友:
cpu电压管理芯片的外围工作条件查过了吗?供电.开启,引导等脚位.

网友:
看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都满足没?。。CPU电压都没出来刷BIOS肯定没用吧??

网友:
CPU电压正不正常啊,都没有测过,先测试下吧

网友:
光有VTT不行,你得有VCCSA,得有PLL1.8。另外EN开启正常没?全板时钟正常没?没时钟,就算你把CPU供电修死,都不一定修的出来。

网友:
H61好多都是cpu供电附近,电阻有问题,楼主查芯片条件吧,看哪个不满足,注意cpu不要烧了,我已经搞挂了几个u了。

网友:
刷bios没用,看cpu条件吧,,,,

网友:
量全板电压再说,按时序一个一个来

网友:
H61基本都是cpu供电附近,电阻有问题,容易烧坏U

网友:
不出cpu电压可以查查供电芯片的供电 开启是否正常

网友:
CPU电压都没出来刷BIOS肯定没用吧 刷BIOS前先测量一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