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531

楼主(2017-07-25):
IBME531奇怪故障 不开机 无待机19V 13V 9V 8V 乱跳,主板量了无短路,求助!
不开机

网友:
好像发错板块了 MAC维修 电压乱跳 感觉还是有短路

网友:
这种的应该很好修吧,保护隔离有问题,或者某个管子有问题

网友:
隔离管后继看有没有短路,看看隔离管g级电压跳不跳,看看隔离管是不是软击穿。

网友:
换过了,无击穿,量了没短路,真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转换电压的管子有击穿吧。

网友:
查隔离吧

网友:
19v 不正常 先修下保护隔离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