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2120L+RTD2025L驱动板维修

楼主(2017-07-25):
板子为乐华万能驱动板,芯片位RTD2120L+RTD2025L插上的有电源显示,按开机键买有反应,怎样维修,检测了芯片的工作的电压正常

网友:
请问大神有遇到过着样的问题吗,上电红灯是亮的,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网友A:
如果驱动报电压都正常,那就先刷一下程序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驱动报电压都正常,那就先刷一下程序试一下!

找了好多都没有这个程序,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C:
淘宝上旧板才5块钱一块。

这种板不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旧板才5块钱一块。

这种板不修了吧。

心有不甘,弄了好久没弄好

网友D:
首先你有液晶编程器吗?如果没有这种板给你程序你也写不了,还有要程序要知道版号,液晶屏型号,什么都不说就知道主控型号是没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了好多都没有这个程序,可以分享一下吗?

屏型号是什么?要和程序配套,看看驱动板
上有没有MC1B的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了好多都没有这个程序,可以分享一下吗?

驱动板上,5v 3.3v 1.8v都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上,5v 3.3v 1.8v都正常吗?

测了一下驱动板,的3.3伏稳压芯片输入电压为零但是有输出电压是4.02左右,1.8伏的稳压芯片也是这个情况,液晶屏上的5v电压正常。RTD2120l的供电引脚电压正常,开机按键安下RTD2120l相应的I0口电平被拉低,电平被拉低的时候同时测量了一下,开机灯控制引脚(黄色灯)引脚电压没有变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了一下驱动板,的3.3伏稳压芯片输入电压为零但是有输出电压是4.02左右,1.8伏的稳压芯片也是这个情况, ...

不对y呀,3.3v稳压块是1084-33或是1117-33输入脚是3脚应为5v输出脚中间那个脚为3.3v另外一脚接地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了一下驱动板,的3.3伏稳压芯片输入电压为零但是有输出电压是4.02左右,1.8伏的稳压芯片也是这个情况, ...

1.8v稳压片中间脚输出应该1.8v,一定要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有液晶编程器吗?如果没有这种板给你程序你也写不了,还有要程序要知道版号,液晶屏型号,什么都不说 ...

液晶驱动板上有94V-0 E216098,和LA.R25A6两行字,液晶屏的型号是M190MWW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型号是什么?要和程序配套,看看驱动板
上有没有MC1B的型号。

液晶驱动板上有94V-0 E216098,和LA.R25A6两行字,液晶屏的型号是M190MWW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y呀,3.3v稳压块是1084-33或是1117-33输入脚是3脚应为5v输出脚中间那个脚为3.3v另外一脚接地0v

这样的?不是一脚输入三角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液晶驱动板上有94V-0 E216098,和LA.R25A6两行字,液晶屏的型号是M190MWW1

好像不是乐华2025的板子,没有这种程序啊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液晶驱动板上有94V-0 E216098,和LA.R25A6两行字,液晶屏的型号是M190MWW1

你有编程器的话,刷一下试试吧,http://pan.baidu.com/s/1bps6bG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乐华2025的板子,没有这种程序啊1

看了板子上的两个芯片是这两个型号,请问这个是什么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稳压片中间脚输出应该1.8v,一定要弄清楚!

尴尬了,查看了稳压芯片的资料,把引脚弄错了,从新测量了电源稳压部分都没有问题,现在只有程序部分没有刷过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程序坏了,这种机器程序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程序坏了,这种机器程序坏的多

有程序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编程器的话,刷一下试试吧,http://pan.baidu.com/s/1bps6bG7

嗯嗯,好的谢谢,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