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不开机

楼主(2017-07-25):
刚接一台G450不开机,通病都不是,显卡换了也不行,有没有高手

网友:
你这描述太简单了吧.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有待机电流吗?有待机电压吗?测供电了了吗?开启信号都有吗?

网友:
到底触发了没有啊,这样描述的太简单了

网友:
可以联系迅维快修 实地接单 ……求助写的具体点

网友:
简   单   的    描    述 我    们   帮   不   了   你

网友:
你这描述的这么简单   都没办法判断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