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楼主(2017-07-25):
联想 B460不认光驱,不知是什么情况,BIOS也搞了,还是不行,有没有高手指点

网友:
努力中!学习中  我遇到过不认硬盘的

网友:
你查下供电 再测测硬盘光驱到南桥的数值

网友:
查查供电什么的  什么都不查就说不好用、

网友:
换光驱,,查光驱到南桥的数值,供电

网友:
供电,南桥,数据线  打下阻值  一般现在光驱也少用了

网友:
查下光驱、接口的相关条件试试

网友:
感觉是菜鸟呀,不认光驱,BIOS也搞了还是不行就没招了?你首先看有供电吧,然后看信号从接口到PCH正常吧,如果这信号都正常就是PCH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