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不触发,无待机,

楼主(2017-07-25):
LA-8691P版号 Y400主板,无待机,有19V到,线XD正常,PQ13 2脚有3.9V,不知道对不对,19V经R51转出来的,PU2加焊过,这个EC带程序的,开关有17V,主板电池到南桥的电路都是好的,没有少电,待机芯片都OK,,,,感谢大家的大力建议,下了个EC BIOS就OK了,但是开关还是17V,

网友:
既然你发现故障无待机就查下待机的产生条件啊

网友:
开关有17V应该不正常吧,可能是EC问题哟

网友:
看下35V有没有  再看开启有没有就一步步查就可以了

网友:
待机芯片的VIN电压到了没,EN开启信号有了没,3V 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不正常,线性3V 5V 出来没有,LZ好像待机的条件也没查完

网友:
先查待机 再解决其它问题 是 正确的选择

网友:
思路明细 无待机都先查待机

网友:
看了楼主的文章之后当时就蒙圈了
1,待机芯片规格型号是什么?
2,主板电池到南桥的电路不就是RTC#么?
3,维修结果呢?

网友:
联想这款机器就是这样  3 5V 芯片爱坏   EC 挺爱坏的

网友:
开关有17V,51_ON#为高电平不正常,查下ec_on可能没有发出,查下隔离保护是否真的过了?

网友:
这机器BIOS也爱坏

网友:
开关有17V肯定不对啊。。。太高了

网友:
刷EC BIOS可以开机了,原来拿来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开机,关机后就开补了了,开关还是17V的,按理应该是3.3V才对呢,不知道有多久啊

网友:
仁宝的套路就是EC_ON发出拉低51_on#,开关脚电压高的就去找EC方面的条件和毛病

网友:
开关17v本来就是正常的。会看图的不会怀疑这个17v了。

网友:
很少遇到Y400EC BISO坏,一般是大短多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无待机就查待机条件咯

网友:
先看主板的待机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在查其他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