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70P系统远程锁死

楼主(2017-07-25):
    8470P进系统被远程锁死,重装系统后,联网还会被锁.求解决方案.

网友A:
什么高科技啊, 系统能蒴死??? 老子整个硬盘清空 我看他搞个卵。。你是重病毒了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高科技啊, 系统能蒴死??? 老子整个硬盘清空 我看他搞个卵。。你是重病毒了还差不多

不算什么高科技,我这台机器是二手的,你百度一下Booz Allen Hamilton,可以学到一些知识.

网友:
把主板的 BIOS 刷了和 MAC 网卡 这些都修改了,我看他还搞

网友:
找源头一定可以解决掉的。BIOS是不是有固化的程序?搞防火墙拦截?

网友:
无非就是BISO  和硬盘     BIOS刷过   硬盘全部重新格式化   就没得痕迹了

网友:
都可以把BIOS  和硬盘换个        都不行 有折磨牛 还能上锁

网友:
应该刷写下BIOS就不会再被锁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