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 REV2.0 USB不能用的故障

楼主(2017-07-25):
USB全部不能用,供电都正常,对地阻值正常。根据经验一般是USB_OC#检测除了问题。经查,是靠近USB3.0的接口后面两个分压电阻腐蚀了,清洗、重焊、烘干后,OK
一般,靠近风扇四周,尤其是接近VGA、USB接口后面的电阻,最容易腐蚀。检测的方法是找到上拉电阻,直接用镊子短接,将USB_OC#拉到5V,如果正常了,就说明找到故障点了。

注:此板只有图纸,没有点位图,找线路一靠经验,二靠运气。

网友:
为什么发的图片看不到?为什么发的图片看不到?为什么发的图片看不到?为什么发的图片看不到?

网友A:
这是USB_OC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B:
                   我只想说一句        这板子有位置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USB_OC信号出了问题。

是的    是N_-USBOC_R   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上能把位置图的链接发出来么?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害得我花了一个多小时跑线路!!!!

网友:
5V分压3.3V的,不要问我怎么知道,因为我也曾经修过。。。

网友C:
哎,我当然知道是3.3V分压,USB_OC#信号,我想大部分维修同仁都知道吧。
关键是没有点位/位置图啊。

所以,我宁愿修笔记本板子,也不愿修台式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是N_-USBOC_R   出问题了!

技嘉还是挺不错的,华硕出问题就直接15S关机了。连用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我当然知道是3.3V分压,USB_OC#信号,我想大部分维修同仁都知道吧。
关键是没有点位/位置图啊。

确实,道理谁都了解,但是有时候找不到位置,或者说为了找位置得花不少时间精力,就感觉没这个必要了。

网友:
能图文并茂更好图纸和点位图找不到吗

网友:
不容易,是什么原因知道么,分的什么压

网友:
usb不能用的话,首先就应该想起这两个电阻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技嘉USB不能用的故障查USBOC电压是否正常,有时候还会导致关机变重启

网友:
技嘉没点位硬跑线修出来确实挺麻烦的,维修不易,加分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说一句        这板子有位置图的!

老司机什么图都有,是不是卖图纸的啊

网友:
现在的USB怎么都这么娇性呢。每一批主板都有点这样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什么图都有,是不是卖图纸的啊

给钱   就卖!

网友:
各位坛友如此照顾,就补充了一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