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暗屏

楼主(2017-07-25):
这个机器暗屏是不会是屏线呢 这款机器有屏线通病么
暗屏
通病

网友:
先量量电压在判断其他好吧 屏线可能性很小 测试屏换个试试

网友:
都怀疑屏显了就换屏线啊 个人感觉还是先把屏接口的条件测一遍

网友:
有屏线的可能

网友:
这款机器是LCD的看下高压供电正常找个灯管点下 不行就换个高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