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3 USB报错,15秒关机维修

楼主(2017-07-25):
今天接到同行拿来的主板,说开机一下子就关机了。拿板通电显示USB出错,15秒后关闭机子

上论坛找了一下,没看到有图纸,看到有一个朋友上传有点位,在此感谢那位上传点位的朋友。
点位图里找到S_USB_OC#12、S_USB_OC#12_D信号测得电压3.0V,当测到S_USB_OC#56、S_USB_OC#56_D无信号电压,
查S_USB_OC#56_D信号是连接到一个472排阻获得信号电压

接着查472排阻相连脚无供电,点位图上显示是一个+5V_USB_PF信号5V的供电电压,测连接5V电压来源经有一个贴片保险供电过来,
信号+5V_USB_FRONT至+5V_USB_PF是有5V的不应该没有电压过来拿表一量断线,

啥都不说了直接飞线,开开心心飞好线以为开机就OK了,结果上电一看大爷的,5V电压是有了,
但S_USB_OC#56_D和S_USB_OC#56还是没有信号电压,心想这又是个什么鬼,不是断线没有5V电压过么,
飞线连上了还不行,在无脑愣了一会后,看到旁边822的排阻突然想到华硕的板822爱坏,这个472排阻是
不是坏了,果断废板上找刚472换上通电,开机画面终于不是USB报错了,开机直接跳至BIOS画面。

最后有一点没想明白,为啥断线了会把472排阻给弄坏。

网友A:
匪夷所思的事情,不过修好就行。

网友:
能修好主板就是本事!楼主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匪夷所思的事情,不过修好就行。

我很喜欢你的签名  我准备拷贝一下,你这个有版权吗???

网友:
又是USB报错,15秒关机,无USB5V供电,飞线换排阻解决,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USB 15秒自动关机华硕通病.

网友:
华硕15秒关机查USB供电 USBOC电压是否正常,大多数是822排阻坏的,472坏的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喜欢你的签名  我准备拷贝一下,你这个有版权吗???

没事,你拷贝吧

网友(2017-09-25):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修到一定多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