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掉电,在线等,

楼主(2017-07-25):
V470掉电,在线等
联想V470,收到的时候大短路,拆开后没发现明显的烧糊,拆掉内存和CPU用烧机法烧发现CPU供电和一个铁壳子烫手,还有CPU电感旁边的黑色的电容也烫,全部都换了不短路了,装上CPU,到WIN7滚动条的时候死机,换了一个CPU,能进系统了。刚开始高兴,机器掉电了,在开还能开,用一会又掉电,这回仔细看了一掉电后的电流,掉到0.12停几秒钟待机就正常了。在掉到0.12的时候用手摸待机芯片烫手,量了下3V5V电感的对地阻值。3V阻值136  5V阻值只有30,有点低。换了个芯片,待机正常开机也能进系统,用一会,故障依旧又掉电了,把3V 5V旁边的滤波电容 VREG3 VREG5的滤波电容也都换了,故障依旧。与5V_PWR相连的PU4301 PU4306 PU4311 PU4405也换了,所有的王八壳子也都换了。3V5V的上下管也换了,问题还是一样。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后还是掉电,掉电到0.12,掉电的时候摸芯片还是烫,也不用插拔电源待机0.028又正常了,在开机也能开。

还有哪我没有查到的吗?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CPU换过没

网友:
CPU换过好几个了,问题也都一样

网友A:
NCP6131可以换一下,另外示波器测试下是否CPU供电有一组没工作。

网友:
我修过一台也没修好,什么都换了还是一样,进系统的时候示波器测CPU电压不是一条直线。。。。

网友B:
是不是那个铁壳引起的,这机器铁壳容易出问题

网友C:
同意4楼的说法,看看CPU供电可能会有惊喜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P6131可以换一下,另外示波器测试下是否CPU供电有一组没工作。

NPC6131刚开始就是他引起的大短路,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那个铁壳引起的,这机器铁壳容易出问题

所有的铁壳子都换了,显卡的铁壳子也换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差不多的,Dell的也是待机偏高不稳定。3v 5v经常罢工  最后判断是线性板层漏电。

网友D:
你能不能把cpu供电那个8脚的芯片换掉  就是烧坏铁壳的那一组的

网友E:
这个我遇到过换了CPU供电芯片好了,铁壳两个都要一起换才行。

网友:
换CPU试试 这机器CPU易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遇到过换了CPU供电芯片好了,铁壳两个都要一起换才行。

所有的铁壳子我都换了,CPU供电我也换了,还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4楼的说法,看看CPU供电可能会有惊喜哟

所有的铁壳子我都换了,CPU供电我也换了,还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能不能把cpu供电那个8脚的芯片换掉  就是烧坏铁壳的那一组的

三个小八角都换过了,现在3V 5V阻值都正常了。还是掉电

网友:
换乌龟壳 我有习惯 先测管的各引脚的阻值是否正常 就是换好之后 不上CPU的前提下 插上电 别触发 即使触发也没问题 测下管的D级 看是否有电压 如果有 说明焊接不好
如果测没电压和各引脚的阻值正常 那么就上CPU  触发 测上下管的G极的电压 如果说上管的G极电压比下管的D极电压高和下管的G极电压在4V以上 说明正常

网友:
一般可以考虑下CPU,估计cpu也有问题

网友:
看看温控这块,这种铁壳管子我都 是换成八脚塑封的管子。这种铁壳管子买回来的没有拆机的好用,温度没有多高里面的晶片就掉出来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还有那些铁壳8脚控制管换了吗

网友:
几个铁管的上下管都换掉,可能有暗伤

网友:
铁管子的上管是否都换了?还有显卡那个地方的?此机如果没有漏电正常情况下待机0.008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打一下铁壳的波形正不正常

网友:
温度高不高,cpu的供电是否正常的,芯片发烫是不是还有短路的。

网友:
自举正常吗,ton频率设定脚看看。。。

网友:
AL 8脚的芯片换一下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这块啊。你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