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69 亮机后风扇越转越快。最后掉电!在线等很急!

楼主(2017-07-25):
mbx-269 亮机后风扇越转越快。最后掉电!
测试过:
1.全板电压正常
2.温度保护测试不会有问题。全板温度正常风扇转速也正常。
3.显卡重植过
4.bios重刷过
5...................不懂了。求助中。。。。。。。。。。。。。。。
6.在求助中还没有到得有效的方案。。。。。在线等很急!!!!!!!
7.如果哥的方案有效!修好有赏微信红包88元!

网友:
封贴。客户急。我给客户订了一片主板。准备换主板

网友A:
都正常    也只能换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正常    也只能换板了

有时候我们做维修的要换个角度想只要把机子搞好收到客户的钱就好了。换板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做技术太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我们做维修的要换个角度想只要把机子搞好收到客户的钱就好了。换板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做技术太累 ...

是啊    没赚多少钱     别人还觉得你黑       看是朋友   有些东西按进价给他    人家说你货不好          个人感觉   做这一行的    就是没朋友      。。。扎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    没赚多少钱     别人还觉得你黑       看是朋友   有些东西按进价给他    人家说你货不好        ...

做人难。心态好就行。不是什么生意都要做的。不好做的就不做了。

网友:
温度高不高,显卡有垫的,别用普通硅脂,用稠一点的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人难。心态好就行。不是什么生意都要做的。不好做的就不做了。

貌似你说的也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