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 板号:DG15 48.4HH01.011 09909-1 故障:开机报警两声,内存不过,换HM57OK》

楼主(2017-07-25):
《N5010 板号:DG15 48.4HH01.011 09909-1 故障:开机报警两声,内存不过,换HM57OK》
《PP26L 开机到0.6掉电 换PQ49 3.3V共电OK》
《PP25L 开机到0.25掉电,无CPU供电,把CPU拿掉有1.5,把ISL6260的21.22.23脚连接就OK了》

网友:
好直接的经验 对新手来说有点迷茫 谢谢分享

网友(2018-03-17):
这样  分享    很好                             谢谢楼主

网友:
这样说没板号 只能参考用。。。,,

网友(2019-07-24):
请问楼主我的现在是跑到1.41然后掉下来。。然后跑到0.36又掉下来。。接着又跑到1.41掉。。这个是啥问题。。显卡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