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案例

楼主(2017-07-25):
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7 Plus

【故障现象】:手机屏幕不显示,刷机报错4013。

  收到客户的一台iPhone7 Plus故障机,故障描述为手机屏幕不显示,刷机报错4013。

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一

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二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刷机,确实是报错4013,手机屏幕不显示。

  看了一下刷机进程,机子应该亮起来才对。刷机报错4013,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不过基带,刷机的时候测量基带的电压,发现PP_1V0_SMPS5电压不出,S2、S3、S4电压都出来了。拆下基带电源,发现掉了2个点PP_1V0_SMPS5、PP_1V0_LDO9,怪不得S5电压不出。

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三

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四

  挖点飞线,绿油固化,装会芯片,刷机正常通过,接下来修手机屏幕不显示。

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五

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六

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七

  手机屏幕不显示,扣上屏幕不好测量,直接飞线接个1.8V电压给到显示座子J4502R 22脚,再去测量显示电压,发现没有电压输出。

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八

  拆下显示芯片,打焊盘上对地阻值,发现B2脚对地阻值无穷大,再跟D1脚打通断也是无穷大,看来是断线了,看了一下电路图,主供电是经过L3704电感输送到显示芯片B2脚,拆下电感,发现一边脚已经脱落。

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九

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十

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十一

  处理好焊盘,换个电感,测试有阻值了。装回芯片,显示正常。

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十二

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十三

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十四

  至此,iPhone7 Plus手机屏幕不显示,刷机报错4013故障维修结束。

【相关阅读】:

  iPhone 7 Plus专题贴 欢迎大家补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032-1-3.html

——完——

(本文内容来自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本文作者:迅维-林工(微信号:ganCPU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

  咨询电话:0755-27391022 ,18025327725(微信同号)
  咨询QQ: 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364561888有事您Q我 (微信同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海科技工业园A区巨诺大厦207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 0755-27396416 27396417

  QQ:2910053364
有事您Q我
  QQ:417880767
有事您Q我
  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网友:
相當紮實的經驗分享,感謝您的無私

网友A:
6S报错4013思路和7是一样的吗?这个机器应该是摔出来的故障吧

网友:
报4013不显示,看进度条已经显示了。这种硬盘也有可能。下次多关注一下基带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S报错4013思路和7是一样的吗?这个机器应该是摔出来的故障吧

摔的机会大一点,也有可能电流烧掉点的。

网友:
楼主的实力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楼主的技术含量高,佩服佩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摔的机会大一点,也有可能电流烧掉点的。

电流烧的那是瞬间的短路造成的??

网友:
这特么摔两个问题出来了      这个得收多少钱来着呢

网友:
这样的维修           收费多少钱  呢

网友:
都能修7了,技术高超令我钦佩,看得我一愣一愣的

网友:
这摔一下就出2个故障,都是掉点或者焊盘脱落类。看来手机得好好用才行,另外迅维快修店的技术真是没的说。

网友:
应该先修显示 再修信号吧,,,,,,

网友:
S报错4013思路和7是一样的吗?这个机器应该是摔出来的故障吧

网友:
楼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多谢分享了!

网友(2017-09-29):
牛逼 加个好友好吗 微信13960545888 寄手机给你修

网友:
技术好的就是有胆子干,我遇到系带有问题的基本上马上就怂了,最多查查供电

网友:
点位软件收费的吗?

网友:
这几路供电是刷机到什么时候查的?我遇到过一次就是刚报错的前一秒出来一下然后就没了,不是一直有的,请问楼主也是刷一次查一个的吗?

网友:
6s 也是报错4013 修了半天也没好

网友:
相當紮實的經驗分享,感謝您的無私#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向老司机学习

网友:
换电池上错螺丝了,刮电路板看见排线,没显微镜不知道那条断了

网友:
手里有个6p 刷机报错也是4013.之前是WiFi打不开,弄好用了段时间又摔就返修了。。空了看看基带去,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
看来7和6理论 也差不多

网友:
刚开始打组值能发现基带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维修修得快速,思路清晰简单,就喜欢这种风格的维修!

网友(2017-11-04):
精辟的经验,按一般的师父修,绝对黑屏和4013放一起修。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这个电感焊点这么大也摔脱焊了

网友:
果然是大神 厉害厉害

网友:
学习了,没事来看看还是挺有帮助的,支持!